[HyperLynx] hyperlynx中怎么设置驱动端和接收端的呢?

楼主(2008-07-14):
如题:在把板子导入到HYPERLYNX中后,想对其中的一些线做仿真,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有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把这个器件对应的ibis加载上,然后需要你要仿真的信号的网络名,找到后选择驱动模式。

网友:
想要对一些线做仿真的话可以选择batch simulation mode。

楼主:
为什么我在batch simulation mode中对板中的网络仿真的时候,每次仿真在同一个网络的时候都停下来,仿真不过去,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batch simulation mode中对板中的网络仿真的时候,每次仿真在同一个网络的时候都停下来,仿真不过去,为什么呢??

仿真对象网络是否正确加载模型?
还不能解决就把文件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