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roj文件用什么工具打开

楼主(2008-07-14):
文件后缀是.dproj,不知道应该用allegro 15.5的什么工具打开。
我刚开始学习cadence,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cadence好像没有这种格式的文件。

网友:
delphi7工程文件是dpr,delphi10是bdsproj,delphi11是dproj,后两种不能在delphi里手工编辑,
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网友:
正解:这是EPD工程文件,也就是以前的VIEWDRAW

正解:这是EPD工程文件,也就是以前的VIEWDRAW

网友(2009-04-24):
好久没来了,支持LZ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