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Pin按钮怎么是灰色的呢

楼主(2008-07-14):
各位兄弟,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网友:
在做元件的时候吧!!!
你当前的状态是放置元件啊

楼主:
关键是我在做元件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在做元件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是阶层端口, 看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