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直接生成属性完全的EXCEL格式的BOM表

楼主(2008-07-14):
各位大大:
       小弟用orcad画完原理图后,要生成属性完全的BOM表,比如:封装,精度,材料,生产厂家等等属性,但是怎么也没办法生成.
       小弟知道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Header和Combined property string里添加\tValue,\t{Value}值,生成的BOM表中就会有这些属性.现在小弟想直接生成EXCEL格式的BOM表,其中想要有一栏Descrition属性,其中可以包含一切所需要的属性,请问各位大大如何能实现.因为本人见过别的高手实现过,但是自己怎么弄也弄不出来,所以想请知道的大大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小弟用ORCAD画完原理图后,要生成属性完全的BOM表,比如:封装,精度,材料,生产厂家等等属性,但是怎么也没办法生成.
       小弟知道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Header和Combined property string里添加\tVa ...

明天跟你说,要下班了。

楼主:
斑竹那么不厚道。。。还得等明天。。。晕

楼主: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小弟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在report菜单里CIS bill of material 下sstand下可以生成EXCEL的BOM表,也可以添加各种属性。但是我有个原理图,一高手做的,在原理图里元器件的属性里看不到参数(精度,封装,供应商)的描述,但是生成BOM表时候却会有一栏descrition栏,里面放置了各种参数,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小弟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在report菜单里CIS bill of material 下sstand下可以生成EXCEL的BOM表,也可以添加各种属性。但是我有个原理图,一高手做的,在原理图里元器件的属性里看不到参数(精 ...

OrCAD生成BOM有两种方式:
一.由CIS模式导出BOM表,如果贵公司有自己的元件数据库,可以采用这种模式,进入方式:reports>CIS BOM>Standard,这种方法比较直观,可以选择需要的属性
二.简单BOM表,进入方式:tools>BOM就可以了,该方法不是很直观,所有的属性名称和抬头都需要自己手动输入的。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是添加CIN文件,其中CIN文件是ASCII格式的。然后生成BOM表,可以针对具体的元件VALUE值赋予不同的属性,很不错。。。比如什么厂家,精度,反正什么都可以添加。直接 生成EXCEL格式的BOM表后很直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是添加CIN文件,其中CIN文件是ASCII格式的。然后生成BOM表,可以针对具体的元件VALUE值赋予不同的属性,很不错。。。比如什么厂家,精度,反正什么都可以添加。直接 生成EXCEL格式的BOM表后很直观。呵 ...

具体怎么弄的啊,兄弟,请分享一下操作步骤啊,谢谢!

网友(2008-12-26):
    还是没有人说话啊

网友(2009-07-07):
    透露一点嘛

网友:
    是INC文件吧,还是CIN?

网友(2010-06-03):
    只学别人的却不和别人分享,有点不厚道哟

网友(2010-11-09):
    是啊,楼主我们新手需要你详细一点

网友(2010-12-29):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网友:
楼主怎没不分享一下呢?

网友:
这个我收了,挺好的

网友:
不厚道。。。说话说一半,,怎么导入的,,详细步骤呢?

网友(2011-01-28):
确实不厚道啊

网友(2011-04-11):
就是就是不厚道了

网友:
我也学习,请分享下啊!

网友:
是呀 樓主透露一點消息嘛
我也好想精進自已orcad的能力!!謝謝大大

网友(2011-05-17):
关心第2点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2011-08-25):
为什么没有 REPORTS 这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生成BOM有两种方式:
一.由CIS模式导出BOM表,如果贵公司有自己的元件数据库,可以采用这种模式,进 ...

版主,我的ORCAD 为什么没有REPORTS这栏?

网友:
兄弟你在Bill of Materials中按需要和正确格式设置"Line Item Definition"就可以导出想要的EXCEL表了

网友(2011-09-28):
对呀,知道的东西要与大家分享嘛

网友:
自己会了.就不吭声了...

网友B:
我来分享一下吧!
在CIS模式下,Tools-Bill of Materials,在include file里可看到.INC文件,应该就是公司的库里有的,然后在Header和Combined property string里面输入你想显示的属性,比如料号和封装等,记得选中Open in Excel,点击OK,就能生成Excel表格

网友C(2011-10-28):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一下吧!
在CIS模式下,Tools-Bill of Materials,在include file里可看到.INC文件,应该就是公司的 ...

请教老大include file的.inc怎样编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大include file的.inc怎样编写?

这个一般不需要自己编写,都是默认状态下你设置的ORCAD原理图的路径及文件名称。例如:F:\练习\B00051_20110914.INC      这个就是默认的

网友:
感谢32楼则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不需要自己编写,都是默认状态下你设置的ORCAD原理图的路径及文件名称。例如:F:\练习\B00051_20 ...

老大,这个要自己写的,怎么解决?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个要自己写的,怎么解决?
有图有真相

这个名字是你文件名.INC     只要路径对了,肯定默认就能生成,如果你的文件名不存在,就要再核对一下了

网友(2012-08-23):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ok 不错 学习了 终于输出自己想要的格式了

网友(2012-12-03):
1        C69        C/106M/10V/X5R/0805
是这样的信息吗,我也不知是否全,我的原理图输出的BOM就是这种格式,有.INC文件的路径,但是这个文件件是看不到的吗?还是看不到的,打不开的

网友(2013-07-31):
自己会了.就不吭声了.

网友(2014-05-27):
    wps中打不开

网友(2014-10-09):
    你们都学会了,我还在学习中。没人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2014-11-27):
你们都不适用Part Manager 这个功能吗?里面,你想生成什么信息的BOM 都可以!!!简单实用,便捷安全!做BOM ,只用Part Manager !

网友(2015-07-03):
    还是没搞懂

网友(2015-09-04):
    很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