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有个问题想资询一下

楼主(2008-07-14):
看到你以前回的贴子里面说是什么变体设计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以前回的贴子里面说是什么变体设计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元件示意图可以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普通模式,另一个是变体模式,两种电气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可以让pin的顺序和排列不同,以方便不同的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也可以做变体设计,主要是针对不同市场制作不同版本的B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