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rotel99 se里怎么使焊盘部分沾焊锡部分裸露?

楼主(2008-07-14):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板,用protel99 se做的,多个圆形焊盘都是部分沾焊锡而剩余部分裸露

好像叫做"开气孔"?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
不太理解你描述的问题,应该是过波峰焊时防止焊锡堵塞焊盘而设置的“导气孔”,各种名称说法不一。
因为有些元件,特别是一些插装器件,是在板子过波峰焊后才焊接的,这是就要设置“导气孔”,不然过波峰焊时焊锡可能将焊盘堵死。

网友(2009-05-01):
不太理解你描述的问题,应该是过波峰焊时防止焊锡堵塞焊盘而设置的“导气孔”,各种名称说法不一。
因为有些元件,特别是一些插装器件,是在板子过波峰焊后才焊接的,这是就要设置“导气孔”,不然过波峰焊时焊锡可 ...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软件中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这些问题怎么没人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