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公司是在做单板SI 仿真?都用什么软件的?

楼主(2008-07-14):
有多少公司是在做单板SI 仿真?都用什么软件的?
一般会有那些问题, 高手有相关案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没人回答下

期待中

网友:
哪位出来说说哈

网友A:
基本就是Mentor(可能被cadence收购)

Cadence

还有就是ansoft的siwave

网友:
现在很想知道。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主要是Allegro PCB SI和HSPICE结合进行仿真,但是感觉还是很不够,尤其是时序这一块,使用过QSI感觉Cadence的pcb eda真是太差了

网友:
我们公司时序和SI仿真时用cadence,PI仿真用SIwave

网友B:
我在使用allegro16做一些时钟总线的仿真

我在使用allegro16做一些时钟总线的仿真。有以下问题:
第一:ibismodel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提供。
第二:对产生的ibismodel的认知程度不够,我现在做virtex4和pll互联的仿真,但是感觉virtex4的模型是错误的,还在和fae在讨论呢?

但是对一些高速总线,个人感觉通过仿真来验针设计,降低设计风险是很有必要。

楼主:
有哪些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例子吗?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还是靠工程师的经验和过去的设计参考.
只有在需要有所创新或遇到新问题是才想到仿真. 验证潜在的风险.

网友(2008-08-13):
引用 网友B:
我在使用allegro16做一些时钟总线的仿真。有以下问题:
第一:ibismodel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提供。
第二:对产生的ibismodel的认知程度不够,我现在做virtex4和pll互联的仿真,但是感觉virtex4的模型是错误的,还在和 ...

即便你模型是对的,你觉得cadence提供的仿真精度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2011-09-01):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Mentor(可能被cadence收购) Cadence

毛,还指望收购昵,光mentor的专利它就买不起!而且cadence现在把重点搁ic上了

网友:
    同意楼上,Cadence没怎么放心思在PCB工具上,先进的功能都是Mentor开发出来,Cadence来模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其实还是mentor的PCB上花心思多一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mentor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

网友:
    mentor被candence收购?呵呵,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