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rotel99 se里能使过孔在两面露出的环形部分直径不同即粗细不同吗?

楼主(2008-07-14):
不论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过孔在两侧露出的裸露部分能做到粗细不同么?
即同一过孔两端的直径不同?
看到过这样的板子,据说是用protel99 se做的?

网友A:
VIA不可以,PAD可以,属性里PAD STACK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A不可以,PAD可以,属性里PAD STACK里设置。

对楼上朋友的方法补充一点:properties选项中,要勾选Use Pad Stack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