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安装孔上的8个过洞?

楼主(2008-07-14):
小弟刚学allegro,望高手多多指点!
我用FPM生产了安装孔,同时得到了VIA。
但是我在画Mechanical时,将8个过孔放到了安装孔的焊盘上,出现了Pin To Pin的DRC错误,我把其值改为0还是不行。
望高手赐教!

网友:
添加DRAWING属性 NODRC_SYM_SAME_PIN 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deargds,已解决了!

网友:
贴一个图呗!
咋就不给有类似问题的其他网友分享一下呢?
(Drawing在哪儿呢?其实是在你的BRD文档里面单击Edit/Properites/Symbols)
点击八个过孔一大孔组成的Symbols,在弹出的编辑属性对话框里查找NODRC_SYM_SAME_PIN--Ture
确定!

网友:
1. 使用一句SKILL命令搞定  skill axlDBAddProp(axlDBGetDesign() '("NODRC_SYM_SAME_PIN" "TRUE"))
2.执行Edit/Properites

然后

最后

网友A:
楼上的人才!
都会Skill了!
看来坛子里面的潜水员还是有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啊

网友:
不过俺实验过了
只有在BRD文档里才可以
在dra的Symbols里面是不行的,即使是用楼上贴图的那个Drawing也是不行的,不信看一下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人才!
都会Skill了!
看来坛子里面的潜水员还是有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啊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