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lane的resonant问题

楼主(2008-07-15):
昨天用siwave做resonant分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对非相邻的plane求解resonant会有什么结果,做下来发现也有相邻平面类似的谐振模式。鄙人对EM理论不甚了解,在我的理解中,非相邻平面之间的电场会被中间的Ground层屏蔽掉,应该没有谐振才对。欢迎大虾指正

网友(2008-09-22):
引用 楼主:
昨天用siwave做resonant分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对非相邻的plane求解resonant会有什么结果,做下来发现也有相邻平面类似的谐振模式。鄙人对EM理论不甚了解,在我的理解中,非相邻平面之间的电场会被中间的Ground层屏 ...

我很关心这种谐振的影响有多大
由谁来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用siwave做resonant分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对非相邻的plane求解resonant会有什么结果,做下来发现也有相邻平面类似的谐振模式。鄙人对EM理论不甚了解,在我的理解中,非相邻平面之间的电场会被中间的Ground层屏 ...

中间的地层不可能完全屏蔽掉电场,换层走线就意味着过孔的加入,电流通道的存在,那么不可避免的引入了电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