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sp6 提示

楼主(2008-07-15):
    如下图,点OK后还可以使用。具体是什么原因呢?以前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你在局域网上用了?

网友:
    哈哈 软件盗版的过,你把网线拔了就没有了

楼主:
    今天网线时断时好,断线时就出现这个。上午出现三到四次左右。
是在局域网,本机连到局域网,并且路由直接把本机放到外网上去。

    这个问题应该是局域网内装有两个D版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你使用了网上通用的那个序列号吧,这样如果在同一个网内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网上另找一个序列号替换,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