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都用什么原理图绘制软件?

楼主(2008-07-15):
希望高手出来介绍下各种原理图绘制软件的优缺点。

网友:
ORCAD最好
PROTEK次之
PADS LOGIC最难用

网友:
请问ORCAD多页之间能不能不用页间连接符(如果网络比较多的话,放起来比较慢),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只放同名的网络标号呢?

网友:
找个ORCAD教程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没啥高手
    大家用的都差不多
    根据工作情况与公司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