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c文件用什么打开?

楼主(2008-07-15):
请问.asc是什么文件?用什么打开?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金典 at 2008-7-15 12:06
请问.asc是什么文件?用什么打开?

Notepad.exe

楼主:
记事本打开后再??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金典 at 2008-7-15 12:45
记事本打开后再??

记事本打开只能查看一些信息,要想生成pcb文件,打开软件import到pcb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事本打开只能查看一些信息,要想生成pcb文件,打开软件import到pcb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