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破解安装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楼主(2008-07-15):
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的破解安装方法啊?
Crack:
FOR 7.0.0.13815:
DXP.EXE
search:  E86BD6E4FF8BD08BC3E8AAEAF8FF84C075088D45FC
change: E86BD6E4FF8BD08BC3E8AAEAF8FF84C0EB088D45FC
or in  001B8008 :  75----->EB
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
下載綠色版的AD6.8    或者最新版的AD6.9完整版...

都是綠色的,不用破解和安裝.

网友:
用ultraedit打开dxp.exe,查找E86BD6E4FF8BD08BC3E8AAEAF8FF84C075088D45FC,然后替换掉相应的数据保存即可。

引用 网友A:
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的破解安装方法啊?
Crack:
FOR 7.0.0.13815:
DXP.EXE
search:  E86BD6E4FF8BD08BC3E8AAEAF8FF84C075088D45FC
change: E86BD6E4FF8BD08BC3E8AAEAF8FF84C0EB088D45FC
or in  001 ...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破解文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784-1-1.html

网友:
谢谢斑竹。。按照你的连接已经收藏了这几个文件。。

网友(2008-11-16):
3Q版主~我一直没成功破解

网友(2009-02-13):
我怎么不能下呀!

网友:
谢谢LZ,非常感谢

网友:
我开始找了,但没有那个什么DXP的东西啊

网友(2009-03-23):
多谢,找到个好资源,那我还想问下 怎么汉化啊,英文还不适应,还是新手。

网友:
多谢LZ

楼上的,AD不用汉化,有中文菜单,可以在系统字体里面设置!

网友(2010-01-14):
AD不用汉化,有中文菜单,可以在系统字体里面设置!

网友(2010-04-23):
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的破解安装方法啊?
Crack:
FOR 7.0.0.13815:
DXP.EXE
search:  E86BD6 ...
引用 网友A:

75---》EB就是把jnz/jne -> jmp

网友(2010-07-24):
谁有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破解文件?

网友(2011-07-16):
楼主 你的AD怎么解决的啊,我的冲突了,教我一下呢

网友:
也是summer08的

网友:
我也不明白呢,我的summer08 冲突了

网友(2013-02-13):
先保存一下链接,没权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