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与差分线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08-07-15):
差分线与差分线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 请祥解

楼主:
设定差分线与差分线的规则约束 要求2对差分线之间间距15以上 我设的时候设成了差分线本身之间的间距也成 15拉  怎么更改

网友:
差分线内部使用ECSET控制,与其它线SPACE使用spacing rule设置。

网友:
版主可否详细说明啊,,,

网友:
在PADS 2005中.
關于SETUP/Design Rules中
diferential pairs的gap中何設置?
我設定了,lay出線來好像不是我所要的gap.
請高手詳細說明下.

网友:
pads2005不太明白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互相学习。

网友:
1.添加ECSET,先给这两对差分线分别设置好SPACE. MINI SPACE要设置,否则到后边会出现DRC。

2. 分别给这两对差分线添加 NET_SPACING_TYPE  : 1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