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导出的GERBER在CAM350中看没有DRILL CHART的表格呢?

楼主(2008-07-15):
求助为什么我导出的GERBER在CAM350中看没有DRILL CHART的表格呢?

大家好:
       我做完的PCB文件,在导GERBER的时候,在PCB文件中有DRILL CHART的表格,但是导完GERBER后,在CAM350中查看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表格,而同事和我在同一个底板上修改的另一板却在CAM350中看有这个表格,导出GERBER时候ARTWARK还有NC DRILL等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在他的电脑上也试过了,还是导不出来,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什么方面出错了,求助大家了。
file:///E:/无drill%20chart表格的图.JPG无drill chart表格的图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传上去

    刚才图片没有传上去,现在放到附件中,大家看看

网友:
    先在ALLEGRO里确认一下,ARTWORK是否有添加DRILL CHART。

网友:
    是不是在设置GERBER时没有设呀

楼主:
    allegro的PCB中是有的DRILL CHART表格的,而且,和同事的那个图设置的都是一样的,我都对过了

网友:
    做一下DBCHECK,不行重开下ALLEGRO后再出一次。还不行就发上来。

楼主:
    呜……,这个开始都试过了,不可以的,我的QQ是21920640,可以加QQ细说么

网友:
    楼主这么小范围的板子,所用到的孔内径还真是不少,建议参考下本论坛的
    041004-2001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元器件封装库基本要求
    来对自己的作图习惯进行下规范,不要天马行空的去任意定义孔径
    要考虑实际加工过程的工艺要求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吗?

楼主:
    file:///E:/未命名.bmp上贴没有发上去,现在重发

网友:
    我用 15.2的时候遇到过同样的,当用15.5的时候就没问题了,或者有时候把要出GERBER的BRD文件放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路径没中文字符)也可以,但只是偶尔可以,偶尔也不可以,这应该是软件的小BUG吧

网友:
    我看你的SHAPE BOUNDING BOX选的是0,我们都是选100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啊。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BUG的问题,楼上MAY的方法已经试过了,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BUG的问题,楼上MAY的方法已经试过了,还是不可以的

SHAPE BOUNDING BOX 改为100。
还有Undefined line width改为10。试试。
顺便再说下还要加了钻孔表这一层才行。

网友:
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首先点击DRILL表格,看是在哪一层,核对光绘输出,是不是真的有这层

楼主:
续接上图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电脑都都重新安装了,可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郁闷呀,高手指点呀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哟

唉。。。真的以为有高手坐堂呀?呵呵。。。
首先你的做法并不规范。根本的原因还在设置上。
还真没见过不能显示表格的。。。
如果见到文件,应该是很容易搞掂的

网友:
已经搞掂了,楼主也不封贴,不厚道哟!

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拖了这么久。。。无语。
哈哈。。。。以为好有挑战性哟。。。。
版主是不是又要加分呀?

网友(2021-11-19):
    同样的问题,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