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不能打开router中的布线文件
tqw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7-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

我的解决方法:用ROUTER打开文件不要关闭,再打开PADS新程序 (不要打开文件), 然后把要打开的PCB文件拖到软件窗口可以打开!试试吧!

网友:
这样不行报的错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行你就重新存一个文件 在用PADS按上面方法打开! 有个细节,你要点一下ROUTER的保存图标,再拖到PADS中。
我发现用ROUTER走线后PCB文件会变小,估计是ROUTER走线会丢失某些东西!?

网友:
发现一个规律

用ROUTER保存的PCB才会出这个问题!多试几个方法就能打开!反正ROUTER能打开文件就没报废!至于为什么出这个BUG,还等高人解决!

网友:
估计数据库错误

你里面的铺铜区域为什么显示不正常?不是指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