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直接添加PIN到NET中的方法

楼主(2008-07-15):
一,确认User Preference 如下设置

二,执行Part Logic

三,在右边面板里选择需要添加PIN的NET,比如GND.

四,选择要添加的PIN,然后确定。

添加后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跟直接给pin复NET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谢谢,正好学习到。有没有将VIA加入到NET的方法呢?除了双击和连线外。将一批VIA快速加入到一个NET里的方法?

网友:
    我的怎么不行,,这知用什么格式导进PCB的有关吗

网友:
    为什么16.0跟15.X有这么大的区别!
16.0里该选项在User Preference的Logic里,不是Misc。这个好找。
但是接下来的Part logic就找不到了。Logic下的选项只有三个: Identify DC Nets\Assign RefDes\Auto Rename refdes.........

网友:
    呵呵,ALLEGRO16和15比,差别太大了

网友(2008-12-01):
    一直要解决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从库中直接添加的没有序号的零件管脚,怎样加到NET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B:
可參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40-1-1.html:

    需要权限- -

网友:
    我自己在原理图中有个元件没添加上去,所以在allegro中添加了,但是按照楼主的方法,提示说没有Ref.1的PIN,因为我放上去的元件系统默认2个引脚的PIN为Ref.1和Ref.2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