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差分线怎么建模才算正确

楼主(2008-07-15):
按照full book上的例子,是在差分线的四个点各设置一个port,求解S参数后,再运行Differential的求解。那如果分别在差分线队的两端,设置两个port,其正负端分别是差分线中的两根线,那这样求解出的S参数和官方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意义区别在哪儿呢?盼高手赐教

这是官方的方法

这是自己设置的端口

网友(2009-02-25):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谢谢楼主 full book有关于差分线的使用啊 不知道楼主知道HFSS上有没有 差分线如何设置的说法?

网友(2018-05-24):
你说的是那本书?

网友(2022-09-15):
siwave导入brd文件,在差分网络中没有差分对,可以在siwave中设置吗?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