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15):
    我将NC DRILL 和DRILL DRAWING 导入CAM350进行查看时,就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将所有钻也改成了一样大小.导入时出现图1情况 ,显示如图2
2.在DRILL DRAWING 里显示时,同一个1.1孔径的焊盘,却用了两种符号表示图3, 此焊盘确实内径与外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见和图4,5, 此种情况在出CAM文件时就出现了.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谁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能否就这两个总是点帮我指点迷津?
能否进行改善.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用的是CAM350 V8.5

网友:
    1、这要看你的钻孔程序,如你程序里没有刀参,那导入CAM350后,肯定是没有钻刀大小的;如是有刀参的,有些是可以修改程序调入的。你可以手动填入钻刀大小。
      2、这个问题跟封装有关,不同的封装虽然都是1.1mm  的孔,可能做库时钻孔大小不完全一样,差0.0几mm,钻孔程序也会分成2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