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 是不是靠那个稳压管实现的?

楼主(2008-07-15):
    12v转5v 是不是靠那个稳压管实现的?

网友A:
    个人看法,稳压管为5.6V,三极管Vbe = 0.6v,Vout = VD - Vbe =5.6-0.6 =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稳压管为5.6V,三极管Vbe = 0.6v,Vout = VD - Vbe =5.6-0.6 = 5V

    同意!

网友:
    这个电路有用在以前的电脑主板上

网友(2010-06-09):
    这么大的压降,注意散热哦!

网友:
    对 一般 不这样 用吧  压降  很大哦  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