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忙分析分析这个mute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2008-07-15):
    那位帮忙分析分析这个mute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
    在设计类似mute电路的过程一般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帮忙分析分析这个mute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与非

网友:
    1.+12V上电:D13导通,EC50充电,储能;同时,三极管D14,二极管D11导通,给EC49充电,D14集电极输出高电平,静音有效
2。正常工作:EC49充电完成,D14截止,D14集电极输出低电平。静音无效
    3。关机+12V掉电:D13截止,EC50作为D14的电源(在第一步已经充满电),EC49通过D12迅速放电,使得D14基极为低电平,D11及D14均导通,静音输出高有效,直到EC50放电接近为零。

网友(2009-10-30):
    楼上大侠,R94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