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增加以页码摆放零件的方法

楼主(2008-07-15):
1:选中原理图按下ctrl+F查找零件
2:将所查找到的零件如图介面 全部选中后按下ctrl+E进入
3:按下New...按钮,出现New property对话框, 新建一个page属性,值为1(2,3,4,5,6,7,。。。。。。。)
4:在出网表时按下Setup
5:出现如图 对话框,再按下Edit...后增加一项page=YES后保存按下OK退出,加载网络到PCB
6:PCB自动放置元件里多了一项page-1(当然你把每一页都用数字定义了的话自然就会出现相对应的页码了)如图

个人感觉这个方法比起那个<<零件分页skill>>里面所用的方法要好,相对会简单方便许多!!!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呀

网友:
之前弄过,不过现在弄不了

网友:
如果能用,,很好

网友:
    没有试过,但是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啊。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自己亲自试过?为什么我试验没成功呢,最后到quickplace那一步没看到page出来啊,还是空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8-10-10):
    好像不行哦?

网友A:
    試過了,可以用不過樓主不厚道一個重要的步驟沒有寫出來。。。。

网友(2008-11-11):
    是什么步骤????怪不得不可以

网友(2008-12-26):
    也许是漏掉了

引用 网友A:
試過了,可以用不過樓主不厚道一個重要的步驟沒有寫出來。。。。

你知道补出来不就可以了吗?楼主如果不厚道,会辛辛苦苦写出来给你分享,你这种人,连感谢都没说一声,还诋毁楼主,其实不厚道的才是你,否则,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写出来呢?

网友:
    没试过,之前直是用OTHER这个.希望楼主可以具体说明下,谢谢

网友:
呵呵
这错
顶一下
这个书上有说明
不懂的可以看看书

网友:
请继续说出来来吧!

网友(2009-03-09):
哪位好人能把漏掉的那个步骤写出来啊 搞了半天也是空白的

网友:
第一点:
在allegro.cfg配置文件中添加PAGE=YES,如下:
[ComponentInstanceProps]
GROUP=YES
ROOM=YES
VOLTAGE=YES
PAGE=YES

第二点,出网表的时候,一定要勾选Allow User Defined Property

其他的就和楼主说的一样了

网友:
其实,如果ROOM属性不使用的话,可以直接用来代替page,而且是专用属性,不需要设置那么多。

网友:
用placement小程序,直接分頁就好了

网友:
试了不行

网友(2009-05-04):
谢谢大侠!不过一直用TELESIS.DLL转网表,这样操作好象用不了,如果直接用ALLEGRO呢?请大侠出一个更详细的PDF分享,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下次试试!

网友(2009-06-23):
第一点:
在allegro.cfg配置文件中添加PAGE=YES,如下:
[ComponentInstanceProps]
GROUP=YES
ROOM=YES
VOLTAGE=YES
PAGE=YES

第二点,出网表的时候,一定要勾选Allow User Defined Property

其他的就和楼 ...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才是关键

我试过了,完全可以

网友(2009-08-20):
    好,学习了,可惜我不能评分 了,哈哈

网友(2009-10-09):
    试过了,失败了,倒不出NETLIST,但是用OTHER却可以导出来。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方法好像只能用在,导原理图的第一种方法

网友:
用第三方的网表导入怎么实现呢?

网友(2010-01-05):
这个功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
网表有非法字符的一般用OTHER产生

网友(2010-06-23):
好像不对哦,如何做才可以呢

网友:
这个也太强了吧!!

顶!!!!!

网友:
那位达人整理个用other能导出ROOM,或者分页的网表出来,期待啊

网友:
不错,不过是不是每次ee update线路,都要重新设置啊

网友(2010-07-26):
谢谢,用用试一下

网友(2010-09-14):
第一点:
在allegro.cfg配置文件中添加PAGE=YES,如下:
[ComponentInstanceProps]
GROUP=YES
ROOM=YES
...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第二点在哪里选?没看到.

网友:
第二点,出网表的时候,一定要勾选Allow User Defined Property
这个在哪里选?

网友:
一直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我按楼主说的 做了,但在放器件时这里没有page这个属性 ,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出网标是没选择上面说的那个第二点,但我不知道在哪选,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请楼上一直用这种方法的,说下我的不行的原因,谢谢啦!!!

网友(2010-10-29):
15.7的搞不了,是不是破解不行啊

网友:
有点乱,看不太懂。。。

网友(2011-05-04):
    分页还不如设置group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我在出网表的时候,没出现Allow User Defined Property的选项?如何操作才能出现呢?

网友:
    在 CIS里面不知道用 NEW ROW这个命令增加PAGE属性是否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牛人出现,我顶!!!!!!!!!

网友:
    这个是按原理图页摆放元件,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12-08-30):
楼主的步骤加上21楼的,就完美了。这个方法,于博士的视频教程里面也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
比较喜欢用同步功能, 觉得这样反而麻烦, 同步功能对这些操作都能实现

网友:
    這個也不錯用耶~感恩

网友(2015-11-24):
这个方法我试过,原理图页数少还可以,几十上百页的原理图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