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删

楼主(2008-07-15):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都要在你跨切割走线附近加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拉

网友B:
    这个重要 的信号怎么理解呢,我这里只有高速信号和普通信号。
一般的话普通信号应该可以,但是能不夸最好还是不夸的。
    至于加电容呢,我觉得没必要,COST DOW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要 的信号怎么理解呢,我这里只有高速信号和普通信号。
    一般的话普通信号应该可以,但是能不夸最好还是不夸的。
    至于加电容呢,我觉得没必要,COST DOWN啊。

如果信号有完整地平面做参考,跨电源切割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暈﹐﹐誰能做到每個信號都做到不跨割﹐﹐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要在你跨切割走线附近加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拉

    个人认为不要把什么线都看成是高速线,看过一个四层的电脑主板,电源层分成了n块,人家照样可以
想想四层板,顶层走了很多的线,底层更不用说了,层叠是s-g-p-s,不知道底层有多少线跨切割了.
不知说的对不对,经验多的可以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