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bottom层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8-07-16):
bottom层在打印的时候丝印是反的,在plot setup设置了mirror也还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不可能,除非你打印机又镜像了一次

楼主:
我就在plot setup中选mirror,然后其他设置又弄了一下就可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