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OPJ,默认的DSN文件中已有的原理图页全没了?

楼主(2008-07-16):
目录中有.DSN文件,一次莫名退出capturer后,再重新启动CAPTURE,打开默认的. OPJ,却没有原理图页了,原来有4页原理图,急!!!谁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取回原来的原理图?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兼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一次
那次是在一次更改原理图的时候,我嫌打开的工程太多电脑慢,就在同一个工程里面建立了两个原理图文件夹,分别对应着更改,快更改完了,也保存了,也没有提示什么警告什么的,等到后来应用程序不是太多的时候,我又新建了一个工程,谁知道等关闭下次再打开的时候,显示
---------------------------
OrCAD Capture
---------------------------
Cannot have a design without ROOT.
The folder saved first will be designated as ROOT.
User can change the root to Maintain TOP to DOWN Hierarchy
---------------------------
确定
---------------------------
给我郁闷的啊,又要重复劳动了,气的要死!
在此:奉劝各位网友要按照软件设计的流程去走,尽量别绕小道,否则可能又回到了起点!

楼主(2008-08-18):
这种情况我昨天又碰到一次了,系统没有任何提示,很纳闷,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我昨天又碰到一次了,系统没有任何提示,很纳闷,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要针对DSN操作,不要针对opj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任何不规范的操作,既不针对OPJ,也没针对DSN

网友:
那就是上次退出capture的问题,非正常退出,程序故障

网友(2008-09-24):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ORCAD在使用突然断电,重启电脑后,OPJ打开后没内容,但DSN可以打开并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06-04):
我刚刚碰到

网友A(2019-06-17):
在原理图工程目录的文件,发现一个*_0.DBK文件,试着强制重命名为DSN,再打开原理图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工程目录的文件,发现一个*_0.DBK文件,试着强制重命名为DSN,再打开原理图工程,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绝望的差点重新开始画原理图,特意注册了账号来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工程目录的文件,发现一个*_0.DBK文件,试着强制重命名为DSN,再打开原理图工程,就可以了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