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灌铜!!!

楼主(2008-07-16):
我每次 灌铜都是灌顶层,然后用同样的操作方法再灌底层。但我觉得很麻烦  。对于板框是规则的话还好弄,可是板框是不规则的话,就好麻烦了 。请问是否有快捷的方法,灌好顶层,可以直接镜像到底层呢

                       如有好的方法请指点!!
                                                                                 谢谢 !!

网友:
你可以复制

楼主:
你可以复制

                           麻烦讲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 灌铜都是灌顶层,然后用同样的操作方法再灌底层。但我觉得很麻烦  。对于板框是规则的话还好弄,可是板框是不规则的话,就好麻烦了 。请问是否有快捷的方法,灌好顶层,可以直接镜像到底层呢

        ...
    没看明白你想干什么
    最好发个截图看看是什么啊

网友:
    画好的顶层的灌铜框后,再将灌铜框复制后,设置成其它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