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的两个疑问

楼主(2008-07-16):
新学allegro,装的是spb15.5版本。对里面两个问题始终搞不懂,特来请教!
1.做封装时候,焊盘有什么regular pad, anti-pad, thremal relief。网上说要吧anti_pad,花焊盘设的稍大于regular pad。我不大理解的是,对于beginlayer和end layer还有什么必要设置anti pad和花焊盘呢?
比如anti pad不是用来阻隔的吗,如果begin layer设置了这个东西,那岂不是在regular pad外面包了圈隔离带?那布线时候怎么对这个焊盘布线?
2.我发现在allegro里面想修改个东西非常难。比如我手工画板子的outline,画完后发现有错,想修改下,在 protel中只要简单的用鼠标选中某根线,任何拉,也可以双击这个线弹出属性对话框,随便修改什么线长,宽啊等等。可是在allegro里面好像就没办法实现这样的操作。特请教大家怎么搞?
thanks!

网友:
1.thremal relief 与anti pad 在负片时起作用。
2.任意拉可以使用Vertex命令,改变线宽可以使用CHANGE命令。

网友A:
楼上说的工具对outline管用吗?我试了下改不了。那怎么改outline的线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工具对outline管用吗?我试了下改不了。那怎么改outline的线宽呢?

管用。
你也可以选择move命令再F7,然后去选每个交点,用ix iy去控制移动量
对于改线宽:Edit/change在Option选Line width,在Line width输入你所需要的线宽。再去点击你要修改的线,就OK 了

网友A:
我的点完Vertex命令如图,find下只有两项,没办法选LINES啊
楼上说的是针对走线,这个都知道。
outline移动可以用shape select工具。
outline的线宽还是改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点完Vertex命令如图,find下只有两项,没办法选LINES啊
楼上说的是针对走线,这个都知道。
outline移动可以用shape select工具。
outline的线宽还是改不了啊!

如果你的OUTLINE是铜皮形式的就不可以改变线宽了,因为根本都不是线了,如果是用Add line 或者是Add rect画的OUTLINE就可以用Change啊

楼主:
thanks,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学习了,多练习才是王道啊!

网友B:
有一个问题,既然我用shape可以画outline,用add line也可以画。
两个修改的区别又这么大,但是又没有哪个规定用什么,也没报错。
前辈们都用哪个:shape or line?哪个好啊。对后期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既然我用shape可以画outline,用add line也可以画。
两个修改的区别又这么大,但是又没有哪个规定用什么,也没报错。
前辈们都用哪个:shape or line?哪个好啊。对后期有什么影响。

个人认为line好,如果有弯折的地方用shape不好画,要是用line的话那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