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答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噪声的产生原因

楼主(2008-07-16):
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噪声的产生原因?

网友A:
对于高速电路来说,由于高频信号选择感抗最小的回流路径,较长的地线产生一定的ESL会导致该点与0V之间产生一定的电压降。从而产生了地噪声。
同时,对于各电源来说,如果负载高速切换需要较大的负载消耗,而就近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足够的输出,也会引起电源电压的短暂下降,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电源噪声。

所以对于电源噪声处理,需要一定容量的电容就近提供电源供应,利用去耦电容的低ESL提供较小的电源-地阻抗(高速电路实际上是感抗为主)。利用地平面提供较为理想的回流路径。

0V参考点一般选择电源负极或者电池负极。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速电路来说,由于高频信号选择感抗最小的回流路径,较长的地线产生一定的ESL会导致该点与0V之间产生一定的电压降。从而产生了地噪声。
同时,对于各电源来说,如果负载高速切换需要较大的负载消耗,而就近的电 ...

很详细了.这是负载电流变化引起的噪声.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开关)电源本身也会有噪声(纹波),这是由于储能电容总是处于放电-充电的状态.这个纹波主要与负载电流大小,储能电感,储能电容(大小,材料,等效串联电阻ESR),开关电源的频率,反馈及稳压回路的响应时间有关

网友(2010-12-10):
1、主要就是电源不干净。串联稳压或开关稳压电路的质量有好有差。
2、接地出差错。尤其是在多处隔离的电路中。区分好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外壳接地等这一大堆“地”,很重要。
3、外部强干扰。比如,以有刷电机为驱动的手电钻。就是一个相当强的干扰源。
以前网上当的,仅供参考!

网友(2011-01-14):
请教一下:如果两层板,电源地和信号地怎么区分呢?最后不是要铺铜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地主要是针对电源回路电流所走的路径而言的,一般来说电源地流过的电流较大,电源地一般指数字或一般的地。信号地主要是针对两块芯片或者模块之间的通信信号的回流所流过的路径,一般信号地都是指模拟地。其实两者都是GND,之所以分开来说,是为了抗干扰而区分!但最终都要共地。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是四层板,那个地层要不要分割呢,还是保持完整呢?谢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不要把所有的层都进行分割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分不分割的问题,基本上有两派:有的人支持分割,这样可以避免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还有的人觉得不用分割,如果分割导致地平面的不完整,不利于高速信号的回流。其实两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你打算分割地平面,那么你得保证高速信号的走线不能跨越两个平面,否则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不打算分割,那么你得保证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有各自相互独立的回流平面,两者互不影响。其实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因人而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怎么能保证有各自的回路呢,特别是电源和地的回路我不太会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你布局的时候,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不要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回流的时候一般是阻抗最小的路径,也就是正下方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