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7-16):
新手学习cadence软件,设计原理图。
我是学化工的,以前学过一点电工基础,不过早忘了。
请高手指点,需要学一些什么原理,还有关于软件的操作。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学习cadence软件,设计原理图。
我是学化工的,以前学过一点电工基础,不过早忘了。
请高手指点,需要学一些什么原理,还有关于软件的操作。

谢谢!

建议买本书,系统地看一下会比较好

理论么,最基础的还是数电模电

网友:
可以先学习电路,模数电相关知识 ,有一定的基础后再来学习软件,这个要花功夫的噢

网友(2008-12-10):
新手,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