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容

楼主(2008-07-16):
各位楼主: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叠层设计中,理论上电源和地成对出现,且距离越近越好,我只有一个感性认识;到底多近才好(也就是才能形成平板电容)?平板电容一般是针对多层板(我的经验是8层及以上),平板电容滤波的范围是多大(也就是频率多高)

楼主:
高手们是不是都放假了?怎么没有权威人士回答呀!

网友:
平面电容的使用与电气需求相关,设计需求对电源完整性在高频段要求较高,则需要在电源互连设计中引入平面电容设计;

理论上板间距离越近,其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高,通常其设计用于1GHz以上的电源低阻抗设计,以实现良好的PI/EMC设计;

对于目前高端通讯设备的核心基带单板,4、5mil的电源/地层间距经常被使用,而这些板设计层数常在10层以上;

当设计需求没有在高频段提出电源的低阻抗设计需求时,优化的平面设计更好,但不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