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分析一下硬件调试中的电源对地阻值

楼主(2008-07-16):
    那位高手分析一下硬件调试中的电源对地阻值
一般由那些因素会影响它的变化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通过对地阻值发现存在的潜在问题呢

楼主:
    转载:精测电阻法查找电源短路元件

    精测电阻法查找电源短路元件一台拼装VCD机在播放过程中突然声、图全无,且不能出碟、无屏显,但可见暗红灯丝。 根据故障现象,估计故障在电源部分。测量证实,各组电压基本正常,但+5V几乎无电压。拔下解压板上5V输入插头,+5V立即恢复;在关机状态测解压板+5V对地电阻几乎为0Ω,说明解压板电源电路存在短路性故障。 解压板为ES3210一体化解压板,据故障现象,重新插上5V插头通电,然后用手摸测温法寻找故障元件。摸解压板上的所有IC及5.6Ω的功率电阻均无温升,而此时7805稳压块已开始烫手,马上断电。再用分段检查法,监测5V输入端,然后依次断开5V电源各支路,并分别在每断开一处后便记录下这次5V端对地阻值,结果发现ES3209供电端短路。是否ES3209已经损坏?代换法是最直接有效的验证办法。但考虑到难度较大,且无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决定还是先查一查外围电路。 其实,解压板正面ES3209外围电路仅有极少数几个元件,经测量无故障。而在解压板反面只有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两种元件。据经验,贴片电容较易损坏。为提高检测精度,用数字万用表低阻挡测得5V端对地短路电阻为1.2Ω,然后在解压板反面近ESS3209的区域测量各贴片电容两端的阻值,结果测出其有四只贴片电容非地端的对地电阻接近1.2Ω。根据数字表的精确读数,选择其中阻值最小的那只贴片电容焊下测量,果然已短路,此时再测5V端对地阻值已恢复正常。从废板上取一只相应贴片电容换上,恢复各处电路后再开机,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