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个很菜的贴片电阻问题

楼主(2008-07-17):
贴片电阻电容0603,知道表示长度60mil,宽度30mil,这个长度到底指的是什么,单个焊盘的长度还是两个焊盘中心间的长度?如果指的是两个请教焊盘中心间的长度,那每个焊盘的长度又是多少呢,大侠们帮帮忙,谢了先

网友:
可找一个相关电阻的数据手册或说明书看看,上面有图解。

网友:
别处找来的。

网友:
应该是元件的长和宽

网友:
标准答案:指的是单个焊盘的尺寸!

网友:
找数据手册啊?
  上面就有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92-1-1.html

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