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电路的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08-07-17):
信号放大电路基本要求将+5V的高频矩形波转化成+-10V的波形。波形频率在2MHz。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放大电路基本要求将+5V的高频矩形波转化成+-10V的波形。波形频率在2MHz。
                                      谢谢!

只需要信号电平转换就好了,推荐IC:ZT32XXE

楼主(2008-09-24):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