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贴焊盘的小问题

楼主(2008-07-17):
制作表贴焊盘时,需不需要定义pastermask这一层,看资料有的有,有的没有。焊盘的soldermask和pastermask层,在做好的板子上,还存在吗?谢了

网友:
soldmask是要设的,pastemask好象是无所谓的。

网友:
怎么设SOLDERMASK呢?  请详解下 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要的。若不建的话就出和pad一样大小的。
soldmask层,是露绿油的。我看到板子的焊盘露出来,就是soldmask的作用。所以soldmask在板子上有体现。
pastermask层,是开钢板用的,镀锡的。在SMT线,能把元件粘上,就是pastermask的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
TO3楼,直接在SOLDERMASK项下输入数据就OK了

网友:
要刷锡膏贴元件,一定要做PASTEMASK这一层,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尺寸是PAD=PASTEMASK,Soldermask比他们大0.1mm

网友:
pastmask其实也可以小于pad,但是对制造精度的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