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钻不规则孔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现有元件管脚为梯形,孔是能钻出来 但厂家说不能沉铜!如果我做成大的圆形钻孔,又容易造成元件定位不准!高手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元件封装的做法!

网友:
可以传上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元件吗?我也没见过呢!

楼主:
对钻孔来说

方孔不是和梯形一样,都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