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7):
请问pads中可以将单独的没连接的pad加网络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啦!可以在工程变更里添加!

楼主:
我是我只有一个单独的pad,没有和别的连接,怎么加啊

网友:
那就不行了,没得加啊~

网友(2008-09-02):
绝对可以!直接点eco菜单就可以加了!

网友:
5楼的答案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