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复制粘贴问题

楼主(2008-07-17):
allegro中,粘贴功能好像比较弱。
是不是只能输入坐标来实现,有没有其它快捷方式?
就像mentor中的复制粘贴是自动吸附到焊盘中心的。

网友:
可以使用SUB DRAWING功能。

网友A:
没有。
cadence没有mentor的抓取功能强。
但是可以用ix iy去控制偏移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cadence没有mentor的抓取功能强。
但是可以用ix iy去控制偏移量的。

ix iy 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ALL也可以自动抓到中心点的,不过只能在COPY的时候用,在MOVE的时候就只能靠坐标了

网友:
玩笑话:
现在市面上随便的什么小家电了什么的只要能显示数字,就更不用说文字了
商家就吹嘘的牛逼的不得了,贵的也很:这是最新一代的数字控制技术,你看都有液晶显示的....
现在可让你用数字控制位置以及坐标了,你倒嫌麻烦了,拖出去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