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D怎么才能走出不规格线路

楼主(2008-07-17):
一般在设计电源板时,线路有粗有细且不规格,如下图画白色圆圈内的不规格线宽,请教各位大师怎么设计,是否是同时多画几条线拼接而成不规格走线。

楼主:
我不是说线宽怎么设定,是说在有些元件引脚PAD上画一些不规则的铜层,就象敷铜一样,形成不规则的层铜

网友:
多补画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首先要把设置项鼠标那个勾勾搞掉!

网友(2008-10-09):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protel99se中尼说的那个设置项的选项在那?你的这个方法在protel里能用吗?请帮忙?

网友(2009-05-05):
这个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吧,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