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加测试点的作用

楼主(2008-07-17):
allegro有一个增加测试点的功能..想问一下加测试点有什么用..如果方便能不能贴张有测试点的板子看看是什么效果.,
期待高手的回答....小弟一直不明白中

网友:
加测试点当然是为了硬件测试用的了。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如果不加呢

网友:
加测试点是为了更好的测试。
加的测试点有两种,一种是把via变成测试点via,一种是在trace上加pad.测试点via的pad比一般via的pad要大。而且两个测试点间的距离好像是不小于50mil,为了测试时探针不打架。当然放测试点也有些讲究的,最好在一面放,这样节约成本。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软件是按照什么来安放测试点的..是不是每一个网络他都会生成一个

网友:
最好是每个网络都有。
但对于大面积的地和电源就不止一个了。

网友(2009-03-01):
领教了
谢谢了

网友:
还有,测试点好像一般会镀金,耐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