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出现分支时的影响

楼主(2008-07-17):
差分走线出现分支时的会对信号完整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见下图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LVDS的总线端接方式,看有什么启发!去找找国半的资料。

楼主(2008-08-27):
谢谢xiao.Q, 我查阅LVDS相关资料, 出现分支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关键在于差分线等长控制与阻抗控制

网友:
A multidrop configuration connects multiple receivers to a driver. These are useful in data distribution
applications. They can also be used if the stub lengths are as short as possible (less than 20 mm – application dependent)

网友:
可以看看此差分对的data sheet 查查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