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问题

楼主(2008-07-17):
cadence SPB16.0的pad Designer 在做插件元件的焊盘时单位选择为mm时总是报错,关闭软件再次打开时,上述情况消失,软件正常使用,此题何解????????

网友:
那你就用mil的单位好了。3 C. k2 g$ P+ g5 ?1 W
一般大家单位都用mil

网友:
是使用的正版的软件么?倒班的一般不是很稳定,容易发生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