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显示部分或隐藏部分网络飞线?

楼主(2008-07-18):
allegro怎么显示部分或隐藏部分网络飞线?
只想显示想看的部分网络飞线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0-09-11):
看了贴就应该顶一下。

网友(2011-05-06):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应该有吧。。。

网友A:
学习了,我记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地和一些电源都不显示飞线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2011-06-11):
對我這個初學者來說很有用。

网友:
哈哈 很好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记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地和一些电源都不显示飞线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

你是想这样吗?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7994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记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地和一些电源都不显示飞线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

Logic-identify DC Nets   找到你需要的属性。直接在VOITAGE项填上oV就可以 。PCB中会显示叉。。。

网友(2018-05-03):
我用的是17.2版的,可以在display选项中通过show rats或者blank rats实现显示或者隐藏指定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