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NETLIST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18):
出第一方的 时候为什么 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第一方的 时候为什么 会这样

看log

楼主:
显示这个错误~!

楼主:
LOG文件

551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要查找帮助,自己体会找出问题所在,你在帮助中搜ALG0065,上面会有出错的原因,你看看估计会知道错在那里。
问题太具体了也许大家没遇到过,即使遇到也可能忘记了,告诉你方法还得你自己去找原因。

网友:
暈﹐沒有人解答
這個錯誤的原因是你的design cache中一些元件有小括號,視為非法﹐方法﹕需要新建一元件將其替換即可(總的來說﹐是將小括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