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0v是如何产生的呢?

楼主(2008-07-18):
    这个-10v是如何产生的呢?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

    那个pwm_a是个脉宽调制信号
    通过这个脉宽调制信号实现mos管的通断

当C113左端是5v的时候右端就感应出-5v 这时d11上面导通下面截至
这时c109充电,直到-10v以上由稳压管截至在-10v保持不变

网友A:
    Q17截止时 D极处的电压给C113充电,Q17导通时C113经D11给负载放电,D12稳压产生-10V,这个电路能不能改变输出的负压值呢?对于更高的负压只改D12可能是不行的,PWM 也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7截止时 D极处的电压给C113充电,Q17导通时C113经D11给负载放电,D12稳压产生-10V,这个电路能不能改变输出的负压值呢?对于更高的负压只改D12可能是不行的,PWM 也要变。
    C113是非极性的如何充放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113是非极性的如何充放电呢?

    你指的是C113不是电解电容值太小?所以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流是不大的,而且Q17开关频率不能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

    那个pwm_a是个脉宽调制信号
通过这个脉宽调制信号实现mos管的通断

当C113左端是5v的时候右端就感应出-5v 这时d11上面导通下面截至
    这时c109充电,直到-10v以上由稳压管截至在-10v保持不变 ...

由于 L8的存在,MOS管关断时,C113左侧的电压将高于5V,而且从这个设计来看也会高于10V。
    这个电路可以用电荷泵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C113是非极性的如何充放电呢?

    C113要选择小容量的高频电容,蚂蚁搬砖,个子不要求大、但是速度一定要快

网友:
    典型的LCD VGL电压电路噢!其还不用做得这么复杂!版主的理解是对的噢!

网友B:
    没有所谓的"感应"这个词

    工作原理就是充放电.
1.Q17导通,5V通过L8给电感"充电"(磁场能量)
2.Q17截止,5V+L8叠加给C113充电,此时D11的2、3导通,C113的电压可以远高于10V,极性左+右-
3。Q17再次导通,重复步骤1,并且C113通过Q17给C157充电,D11的1、3脚导通。C157的极性,下+上-
    后面的C109和D12,R149的作用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所谓的"感应"这个词

    工作原理就是充放电.
    1.Q17导通,5V通过L8给电感"充电"(磁场能量)
    2.Q17截止,5V+L8叠加给C113充电,此时D11的2、3导通,C113的电压可以远高于10V,极性左+右-
3。Q17再次导通,重复步骤1 ...
    D11的1、3导通吧?0电平高于负电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11的1、3导通吧?0电平高于负电平啊

更正过来了

网友:
    回答都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所谓的"感应"这个词

    工作原理就是充放电.
    1.Q17导通,5V通过L8给电感"充电"(磁场能量)
    2.Q17截止,5V+L8叠加给C113充电,此时D11的2、3导通,C113的电压可以远高于10V,极性左+右-
3。Q17再次导通,重复步骤1 ...

    我的理解是在这一楼朋友作一些补充.
对这个电路分两种状态进行分析:

    1.PWM开关-->"开":电流通过L8,Q17对L8进行充电.同时,因为MOS管导通时阻抗很小,所以C113左端被拉到0左右电位,面之前因C113充有电电荷,又因电容具有电压不可突变的特性,所以右边出现了一个负电压,这样就形成D11的1.3 R100 C133的电路回路进行放电,而这些电荷来自于C157,C109电容.

2.PWM开关->"关",L8+DC5V叠加在C113上,因C113电压差差不多为零,所以右边也出现了一个L8_DC5V的高电压,但很快通过D!!的3.2就充满.
3.再循环第一步,只要PWM的频率足够就可以形成一个底于-10V的电压,而在这个电路中有D12进行了稳压不10V.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