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90x160o50x120非标焊盘他的含义

楼主(2008-07-18):
请教下pad90x160o50x120非标焊盘他的含义?

    我的理解是:在一个90x160的焊盘上去掉50x120的区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了!

          还有自己做的焊盘怎么加管脚号进去啊?!
     是用  add --text吗?!

网友: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命名标准。
你在建footprint时,加pin时自然有pin number.
add/ text肯定是不行的。
我每次都是把这个pin删了,重加。

网友A:
椭圆形
矩形
的通孔焊盘
90x160是焊盘的最外部外形框
50*120是孔的最大外框
类似与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形
矩形
的通孔焊盘
90x160是焊盘的最外部外形框
50*120是孔的最大外框
类似与下图

   谢谢你的回答!还是不太明白他的命名方式!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还是不太明白他的命名方式!
                                                                  呵呵

晕啊,坛子里面不是有中兴的
041005-2001印制电路板设计要求-SMD元器件封装库尺寸要求
这个Word文档吗?仔细去看一下就会明白了,尤其明白的时候不要认为人家编辑这个规则的
人是没事吃饱了撑的,如果你有悟性,很快就会参悟到这的缘由,如果是咋看都不顺眼的话...
俺也就无话可说了
备注:请各位网友不要总是做下载狂,要用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啊
摘录一部分

通孔长方焊盘
THR

命名方法:THR + 宽(Y) x长(X)+ D + 孔径 (mm)
命名举例:THR2r50X1r20D0r80。

网友:
中兴的工资应该很高
这个Doc文档来的很贵喔,不知道经过了几次改版才变成这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