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修改了元器件标号后,怎么更新对应的allegro PCB呢

楼主(2008-07-18):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也在PCB里改呀.

啥?
一个一个手工改?

网友B:
不会吧,你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在PCB里载入你的网络表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你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在PCB里载入你的网络表就OK了啊!

如果一个网络上所有的元器件标号都变了,但是其实这些元器件都和原来的一样,只是标号变了,那么在重新导入网表的时候,它会认为是同一个网络,只是元器件名字变了,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网络呢?
谢谢

网友:
有问题?

原理图改动后导网标,PCB是否需要重新布局重新走线?

网友(2010-09-16):
真的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11-08-31):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你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在PCB里载入你的网络表就OK了啊!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重新导入网表  但是元件的封装并没变 好像存在缓存没有更新

网友(2011-11-01):
楼上的兄弟,请问你说的缓存是哪里?要怎么更新

网友:
congratulations!

我用cadence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就改了整个原理图的标号!改完原理图发现没法更新到layout里面去,就又拿原档的重新做修改╮(╯_╰)╭

惨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