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llegro 中焊盘总数怎么看!

楼主(2008-07-18):
如题

网友:
tool->quick reports->summary drawing report
Package Symbols: Total(15) Mirrored(0) Pins(32)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查,点击查询命令在find里选择pin,再框选整个板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二楼不对的
应该是;tool->reports->padstck Usage Report.
或者tool->quick reports->padstck Usage Report.

网友:
我的沒錯啊﹐我說的那種是可以看總數的﹐而你說的是看類型PAD數目
3樓說的是個好辦法﹕display->element(然后在find中選中pin)-> 框選整個PCB板

楼主:
请问楼上这样能得出总数吗?我看到的是每种pad多少个。
请问3楼版主按您的方法总数是哪个 :
是这个“LISTING: 3138 element(s)”
还是拉到最下面“Item 2227  < CONNECT PIN > ”

网友:
我的版本是16.01
按你的做法我的report是:

Date  Fri Jul 18 15:59:20 2008

Drawing Statistics:
Drawing Extents XL(-2200.0) YL(-2400.0) XU(14800.0) YU(8600.0)
Dimensions in mils with 1 decimal places
Package Symbols: Total(83) Mirrored(9) Pins(838)
Mechanical Symbols: Total(1) Mirrored(0) Pins(3)
Format Symbols: Total(2)
DRC State: OUT OF DATE
DRC Errors: 3
Waived DRC: 0
Padstack Definitions: 13
Functions: Assigned(86) Unassigned(0) Total(86)

Layout Statistics:
Components: Placed(83) Unplaced(0) Total(83)
Nets: W/Rats(182) No/Rats(0) Total(182)
Pins: W/Rats(774) No/Rats(0) Unused(62) Unplaced(0) Total(836)
Equivalent ICs (1 pin = 1/14 EIC): 59
RatTs: 0
Router Keepin (in): (-0.9500,-0.1500) by (3.9000,4.2500)
Layout area (sq in): 21.00
Layout density (sq in/EIC): 0.356
Pin density (Pins/sq in): 39.812
Double-sided layout area (sq in): 42.00
Double-sided layout density (sq in/EIC): 0.178
Double-sided pin density (Pins/sq in): 19.906
Average ratlength (in): 0.7
Rat density (in/sq in): 17.441
Double-sided rat density (in/sq in): 8.721

Connection Statistics:
Connections: W/Rats(592) No/Rats(0) Total(592)
Already Connected: W/Rats(427) No/Rats(0) Total(427)
Missing Connections: W/Rats(165) No/Rats(0) Total(165)
Dangling Connections (See logfile): 2
Connection Completion: W/Rats(72.13%) No/Rats(0.00%) Total(72.13%)
Manh Distance (inches): 366.2
Etch Length (inches): W/Rats(449.45) No/Rats(0.00) Total(449.45)
Number of Vias: W/Rats(434) No/Rats(0) Total(434)
Vias per Connection: W/Rats(1.02) No/Rats(0.00)Total(1.02)
SMD pins with attached clines: 643

Etch Statistics:

LayerClines/CarcsShapes(voids)RectanglesLines/ArcsText
TOP7620(0)000
GND00(0)000
VCC00(0)000
BOTTOM2100(0)000

网友:
暈﹐﹐
我說的summary drawing report 就是得出你的這種report!!!!  而且你應該知道summary drawing report 的英文意思
樓主 是 LISTING: ****  element(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这样能得出总数吗?我看到的是每种pad多少个。
请问3楼版主按您的方法总数是哪个 :
是这个“LISTING: 3138 element(s)”
还是拉到最下面“Item 2227  < CONNECT PIN > ”

是最上面的那个
下面的那个是指具有连接性(也就是具有网络的)的pin有多少个!
你问的是总共有多少个pin啊
所以是最上面的那个数
还有就是要打开top和bottom两层才可以看出总共有多少个

网友(2009-07-15):
不错,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