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论一下PCB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模拟地:一般都是检测信号反馈回来的信号的地线,全部放在检测信号一边。
数字地:一般是DSP,单片机的地线,各地连接起来也要讲究,同一个地有的不能连接在一起(还没有遇到过能不能详细讲下?!我记得是20M以下最好采用单点接地,20M以上采用多点接地.20M我把他作为一个高低频的分段 呵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没有共地?!
电源:一般电源都和地平行走线,防止串扰
功率板上的电源有很多:
有模拟电源3.3va(给检测信号提供的电压)和3.3v通过电感分开,主要给检测回路的输出提供稳定的电压。

3v
(给DSP提供的电压)给DSP提供电压。接电容接地时,电容要尽量靠近电源(所有的IC电源管脚都有这样的要求)。

5v(给单片机908提供的电压)给单片机提供电压,周围全是数字电路,走线要注意的只是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接法,一般信号进入到DSP或者单片机都必须经过一个电容滤波,理论上说是旁路电容,输出信号也要首先接电容(去耦电容),如果信号线要走很长距离到DSP,一般在dsp周围加二极管和低通滤波来稳定传输线太长而引起的干扰。(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电源线还是信号线,如果是信号线那你的信号波幅小频率高的话就o了)
+-15v(给放大器,比较器提供的电压)给检测回路LM339 TL074提供稳定的电压,在电源引脚通过电容接数字地。走线方法是+15v 数字地 –15v,来减少干扰分布电感。
+1.65v(提升地的电位)考虑到DSP检测的信号为正电位,所以将tlo74的地变成1.65v来使检测的信号为正电位。
信号线:
一般规定输入输出的信号线不可以并行走线(不是不可以是有长度限制的),目的的防止串扰,在实际电路中也是这个样子,同样在实际电路正要考虑方波信号,是一种最容易受干扰的信号,一般走线时旁边的信号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这一点你完全可以通过它和其他信号线控制距离来解决的)。
总体来说:一个好的PCB设计最主要的是有好的布局,比如晶振,单片机,集成IC放置的位置,模拟数字地,电源的处理都是很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