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制作固定孔(机械孔)的完整过程,和参数设置

楼主(2008-07-18):
求一个作固定孔的标准的步骤,和它的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
和建封装一样的,只是pad比平时建插件孔大一点

楼主:
那请问 它属于
fsm,还是bsm,?

网友(2009-04-04):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要做一个固定孔而已,还需要做封装吗,可不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呀,给个制作的步骤怎么样?!谢谢!!

网友:
直接用焊盘代替,孔径选合适